宏基4736显卡重植后开机蓝屏0x0000007B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8-14):
之前是开机掉电,换了NEC的超级电容,开机仍然掉电。加焊显卡后不掉电了,但是也不显了,四个角的胶比较深已经触及锡球了,就卸下重新植球了(生平第一次)成功。但是现在开机进系统在提示安全重启那个界面蓝屏,无法进入安全模式。试着用PE进可以进入。

----------------------------------------分界线-----------------------------------后来想着这机子装的是XP硬盘模式估计改成AHCI.进bios将硬盘模式改成IDE后可进入安全模式,卸载了显卡驱动后重装即可。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   我试过显卡做BGA后蓝屏重装解决

尽量不重装,这机子设计一些财务软件,比较麻烦。

网友:
解决了,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即可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重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