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pp38 独显 LED暗屏故障经典维修案例

楼主(2012-08-14):
DELL  1088  pp38 独显 LED暗屏,外接正常。屏用通用驱动板点过后,显示正常。问题锁定在了屏线和主板上。
测屏线对地阻值正常,无明显断线。屏19V供电正常,LCD_TST(EC收到LCD_CBL_DET#信号后发出,正常为3.3V)到EC间线路无断线,实测为3.3V正常。接口J1处+LCDVCC无电压,查电路图获知此信号受控于ENVDD(显卡发出,正常为3.3V)和LCDVCC_TST_EN(正常为3.3V)这两个信号,实测这两个信号均为0V不正常, 根据以往经验既然屏上有个+3.3V_RUN的常态电压,因为时间关系,直接将+LCDVCC这根屏线剪断(防止被显卡和EC发出的信号再次拉低)找到屏上这个点直接飞线到+3.3V_RUN,通电测试亮机正常(刚开机时会先白一下,然后显示正常)测试2个小时后客户来取,和她说了下美中不足的地方收了她150大洋,顾客高兴离开。

不好意思我先反对一下楼主。

网友:
这样改有点不怎么好吧。为什么让屏先量呢。难道没有配件????

网友:
最近怎么没有关于ATX电源的。

网友:
我也觉得有坏件就应该换掉,这样返修的概率就小些,往好的方向做顾客的意见才少些

网友:
这个快得有点让难以接受,楼主太不专业了!知道问题在哪里为何解决问题呢?

网友:
哈哈。历害,以前碰到LCD的这样改过,但LED也可以这样还没试过了

网友:
这样子也可以吗,请问一下,屏的+LCDVCC 是第几脚,有LED接口定义图吗。

网友:
信号不同步  不过能亮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信号没有同步肯定先白频。,不过最后能现实说明还是不错

网友:
有没有试下显卡加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图纸呀。。。。。

改天发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