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极品飞车9成为宽屏?

楼主(2012-08-14):
在线急等。

网友:
游戏的视频设置 里面改成宽比例分辨率即可

网友(2013-02-14):
桌面的分辨率可以适当修改 但是见过很多机子尤其是本 玩CF那一类的大型游戏是 就是只能集中到中部

网友(2013-07-17):
试试uniws吧,老外开发的。

网友:
是WIN7吗 去百度搜WIN7游戏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