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声音,求助

楼主(2012-08-14):
一块梅捷sy-ih61-l  。之前用的好好的,插了块pcie显卡上去没有开机声音。

提示要装声卡驱动,可以自动装上去,电脑就没有声音,再拔掉独立显卡,还是没有声音,驱动,下面的小喇叭都正常。

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的

之前一块就是这样,找商家换了一个,那家现在不做了,售后太麻烦。

请各位大侠指教,有没有遇到相似的问题,插上显卡就没有声音!!!

网友:
系统已经重装!!

网友:
不太明白你拆显卡是干什么....

网友A:
确定你的OS是正常的,最好不要用Ghost之类的安装的OS。安装主板厂家提供的声卡驱动程序。

软件方面已经确定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声卡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OS是正常的,最好不要用Ghost之类的安装的OS。安装主板厂家提供的声卡驱动程序。

软件方面已经确 ...

独立显卡怎么会弄坏声卡芯片呢,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声卡芯片做了没有,,声卡供电正常不, , 12V输入脚三端供电正常不,5V输出声卡供电正常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显卡怎么会弄坏声卡芯片呢,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呢!!

有可能这只是假象,凑巧你接了个显卡,声卡就出问题了,它本来就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C:
显卡是多大的呀 是不是显卡功耗大 主板供不起来 把声卡搞的没音了

网友:
两次都是这样了,之前一块一样的,插完显卡就没声音了,换了一个,结果又是这样,我怀疑是不是那里设置的问题,厂家怎么能有这么低级的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是多大的呀 是不是显卡功耗大 主板供不起来 把声卡搞的没音了

好老的显卡,功耗很低的!!

网友:
声卡芯片问题,已修多台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返回上海维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