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击穿

楼主(2012-08-14):
一客户板子,上管击穿,换上之后,不装硬盘开在那里,开上一段时间没事,不过,上管很烫,上次换了,他回到家用了一会,击穿了,这次换了我还没事,是不是电源IC出问题了,还有没有别的原因,知道的说下,谢了

网友:
LZ查一查此管下级元件!
俺看别人说的下级有元件坏了会让上级元件发烫过热.
俺新手说错莫怪!

网友:
1KB
按5楼大哥说的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
最好把上下管都更换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华硕的机器,电感不良了,开机烧上管

网友:
额。。。学习了

重复烧一个管,附近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上下管要一起换,还热就把电感和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同意8楼。。。如果还这样。上下管一组的换了同时把连接的管理IC换了

网友:
虚焊了没啊!!!

网友:
电感也会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