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总结

楼主(2012-08-14):
一、目测
问,跟客户沟通是哪里坏的,如何坏的。确认故障!
观,从外到里。有无损伤,有无缺件,有无修过(有无做过BGAIC MOS管、电感、进水,腐蚀,烧伤痕迹。。。。。电源IC有无连锡虚焊,电源IC有无被对换,内存、MINIPCI槽有无异物)裸板;
听,电容漏电,灯管高压放电。
摸,发现电流指示有短路时摸那个芯片发烫哪个芯片就坏了
闻,是否有烧焦
板块级排查故障!
总结:
二、待机电流01-0.4A多或更大(小短路,没按开关前)
1待机电流大(即待机电路轻微短路)A。开机供电电容漏电,B供电芯片漏电
2烧板法或拆除法找出损坏部件:IO 南桥 网卡 门电路,(但不能拆供电芯片通电,只能代换好再通电)
注:大多数机子CMOS电池没电或不装会自动触发,所以要排除自动开机,短路一般一接了电流表就固定显示:018而不会有跳变。自动触发电流会有变化如001——020,拆机测量主板各大电感如有电压也为自动触发。
电流表跳到5A2A5A(大短路)
1保护隔离滤波电容短路,充放电电路短路。发现5A要马上拔下电源,把电流表电压调低从2V慢慢往上加,边看电流大小边模主板各元件看是否发烫即坏,电流最大不能超3A
2测主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各大芯片供电脚是否短路,如短路可加1V电压烧板,用手模出发烫元件。
待机正常(0.010-0.09)不触发(按开关电流无变化)
1VCCRTC;待机电压是否有正常,主要测I/O与南桥晶振(一定)。(cmos放电让ECGPIO引脚从新定义)
2测开关按键是否有高电平,且按下后有高低高跳变。
3I/O开关脚是否有高低高电平跳变
接下来按照开机电路维修方法去维修,如DNBPWRSW#SLP3#SL4#MAINONSUSON。这是不触发的。
4以上正常的话然后就加焊I/O,南桥,不行再换。
5BIOS用编程器刷程序
6按开机电路方法检修疑难难问题。
不过CPU(一般电流停在054以下),不跑码:
1CPU电感电压、阻值是否正常。
2 CPU无电压:测供电芯片开关信号,V+/VL/BSTREF,打假负载上VID线对地组值
3 CPU电压正常:供电芯片是否正常输出PGCLK-EN(产生主板复位的条件);PG是重要的信号。
4I/O,南桥是否收到总PG,如正常南桥是否产生PCI-STPCPU-STP PCI-RSTPLT-RST。(可通过诊断卡,CPU假负载RST脚,测时钟芯片三个开关脚,时钟是否正常输出)。
5测主板所有供电电压大小是否正常。(关系到复位的产生)
注:各供电电压不出来:(应先加焊供电芯片,电感对地打阻值,换上下管,换供电芯片,检查负载是否短路,一般即可解决。
6测时钟芯片输出时钟波形,频率是否正常。且是否送到目标芯片。
7CPU复位(假负载),用假负载测CPUPG是否正常。
8测量CPU——北桥——南桥——I/O——BIOS的总线,判断各芯片是否虚焊,短路损坏,如AMDCPU是特别容易坏,可先代换CPU,座子也容易虚焊(可用假负载来判断)(南桥连接的芯片损坏也会引起不过CPU。如:网卡,pc卡等)
9主板腐蚀,板层断线,进水等故障简单处理无结果换板。

网友:
沙发自己做着

网友:
好东西,都是实践中得来的啊

网友:
相当不错,新手,正不知道怎么检测笔记本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绝妙的总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