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14):
前天把机器重新做了个系统(台式的主装机),因为之前的机器有点小故障,就是没有QQ提示音,而且开视频说话没有声音.(QQ重新下载过)
现在的问题是,重做系统后认不了网卡。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然后找了个纯净版的镜像从新做了遍。结果网卡能认了,但是用了几分钟就全屏红了。鼠标还能动,变成一块马赛克那种。然后换了好几个镜像出现的问题都是认不了网卡。拿到维修店去说是不能XP了,就给我装了个Win7的。(这是什么道理?以前不是能用吗?)小弟刚刚才入这行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用Win7没有以前那么流畅了,有点卡。最主要是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请求各位前辈指点!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驱动问题,QQ没有声音,基本上是你音频设置问题,或者音频连接问题

网友:
那是做系统之前的问题,之前用驱动精灵试过,没找到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做系统之后的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啊,这个问题是太难还是太简单了啊?

网友:
集成网卡吗?
不行给屏蔽掉,装个独立网卡试下呢

网友A:
你去的哪个维修店 跟你自己本人 都够锤子的,没刷子就不要修拉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A:
你去的哪个维修店 跟你自己本人 都够锤子的,没刷子就不要修拉

是啊,没有有些人那么不得了。自以为是!!!

网友:
和谐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