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0不能上网

楼主(2012-08-14):
今天收到一个dell mini10的上网本,问题是不进系统,心想这还不简单,直接做个系统就行呗,结果。。。。
不认U盘尼玛PE用不了,没办法还得装啊,硬盘拆下外挂OK,装回机器尼玛,问题又来了卡在滚动条那释放不了,我还不信了搞不定它,把硬盘拆下装在另外一个上网本上释放OK,释放完后装回DELL机器,重装驱动后系统能用了,问题又来了,认不到网卡,而且动不动就死机,换了N个硬盘故障依旧,实在没办法了,求高手解救啊

网友:
这种本只能慢装,

网友:
网卡有问题的吧   认得到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一点复杂要慢慢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
外接个光驱可以吗,要不就网客也可以啊

网友:
建议装个精简版XP

网友:
忘了说最好是那种安装版的

网友:
USB,网卡都南桥控制,雷劈的话换网卡芯片,否则换南桥

网友:
忘了说是驱动没装,下不到那个驱动,一开始认不到,拆了重装就人道了。但是以NEX开头的驱动官网都没有,驱动精灵也试过了,不行,我决定加焊CPU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