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区表被破坏

楼主(2012-08-14):
最近自己维护的宾馆里的几台新机子,隔三差五的出现硬盘不能引导,查看后发现是硬盘的分区表被病毒破坏造成的。今天有空,想查看下是何病毒这么猖狂。
昨天一台机子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后,就能够进入Windows XP操作系统了。但是XP系统已被病毒破坏,不能够正常运行,所以用Ghost的备份恢复一下,就行了。

今天仍用这个方法操作。但是DiskGen重建之后,发现这个硬盘挂到别的主机上,XP系统提示硬盘未分区,易我分区表医生不能够修复。而拿回自己的主机上,也只是在DOS下能够识别到2个FAT32的分区而以。重建过MBR,尝试用多个分区表修复的软件均未能成功修复。但在DiskGen下查看分区是正常的。

后来经多次的删除分区,重建,莫名其妙的,这个硬盘在自己的主机上能够引导了,和昨天修复的硬盘差不多,XP下是神经的。但此时再把这个硬盘挂到别的主机上查看,又是尚未分区的,我的脑子瞬间肿大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补充一下,这些机器都是慢装的,而且安装硬件随机光盘上面的驱动程序,最后每个盘都做了Ghost的备份,最后用Ghost硬盘之间对拷。最最后,每台机器再各自安装冰点还原软件。
现在机器的这个故障跟冰点被病毒破坏没有卸载掉还原功能有关不?但冰点还原软件好象在DOS下就没有还原功能了。

网友:
现在数据修复是我的空白项目啊,有没人给个建议啊。

网友:
很简单,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清零,然后在建分区就OK 了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想用杀毒软件查杀这个硬盘的C盘,看看是什么病毒在搞怪

网友: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

在故障机上,用分区魔法师等软件把硬盘重新分区,然后挂到自己用的主机上,就会出现:Windows XP系统能够识别该硬盘,但所有的分区都不存在,变成一个分区。并且该分区不能正常访问,访问时提示需要格式化,并且该分区的文件格式变成RAW。
此时Windows版的分区魔法师不能够识别该硬盘。
易我分区表医生能够识别,但提示说该硬盘的MBR有问题,却不能够修复。

用我的机子给这个硬盘重新分区,然后再装到故障机上,用DOS版的分区魔法师等软件识别到的分区信息却是错乱的。
比如我给C盘分了40G,软件识别成5G
这样子这个硬盘只能认一个主机了,而我想查杀病毒变成不可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病毒,用ghost装系统本身就会出问题;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典型的分区表混乱,要知道一块已使用的硬盘通常有主引导记录,分区表,分区引导记录;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硬盘不能引导或者分区不能识别,也或者能看到分区,但不能访问等等。建议你了解下文件系统的相关知识。分区出了问题如果想恢复的话,最好手工操作。软件不是万能的。

网友:
我从来不安装Ghost系统的,谢谢

网友:
今天对于这个问题有些进展了,也许又是自己引起的误判,经过是这样的:

小弟因为贪图方便,对于外来硬盘,都是通过一个IDE(包括串口)转USB的转接盒,插到电脑上进行操作的。前几年买的一个便宜货在上个月壮烈牺牲了,同时又买了个UNITEK的Y-1031,同类型,说是可以支持3T的容量,当时未经多重测试,就暂时放在一边,有用到时才拿出来使使,之前的几次操作的硬盘的容量都小于320G,所以未能感觉出来。

此次操作的硬盘是希捷500G,稍后的一次装新机的时候,又有个希捷500G的硬盘,同样我给接上去测试,仍出这样的情况,当时只是仍在疑惑。今天又有个2T的新硬盘,仍为希捷品牌,我在别的机子上仔细的测试了下。

如在Windows XP下,通过这个转接盒子,象分区魔法师之类的软件是根本不认盘的,也就是发现不了硬盘;而其它的磁盘类软件能发现硬盘,但是认为磁盘或是MBR有问题,但是不能修复的(新盘或没分区哪来的错误?),也根本不能对硬盘进行任何操作。那么Windows XP本身是能认得到新硬盘,通过“计算机管理”里的“磁盘管理”这个功能能够对新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等操作。并且这样子操作后,去掉转接盒直接插到主板上也是能够正常识别使用的。

现在说不正常的。在Windows XP下进行分区后的硬盘,离开Windows XP到DOS下,分区魔法师对于硬盘识别的分区是错乱的。比如一个2T的硬盘,在Windows下,分成3个500G,最后一个400多G的。而到了DOS下,认到一个未格式化的62G,延伸的175G,同时是未分配的175G,最后是未分配的669G,非常错乱吧。

再一个,在DOS下的分区魔法师里分好了区,也是按上面的分的,3个500G,最后一个400多G,未接转接盒,直接插在主板上,识别和使用都是正常的。而通过转接盒的话,Windows XP本身就不认分区了,显示该硬盘未分区;分区魔法师根本不认硬盘;其它的分区类软件就报错。

这几天有空的时候对于小容量的硬盘进行了简单的测试,象并口和串口80G的,不同品牌的,在Windows XP下,通过这个转接盒都能正常使用。
或许这说明,可能这个转接盒的性能有问题吧。

网友:
不太懂这些呀.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