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很多年前的神机???换显卡真蛋疼。

楼主(2012-08-14):
HP很多年前的神机???换显卡真蛋疼。机器拿来是花屏,拆机一看显卡。*脏话*显卡背上背了显存,还用铝片盖着,看着这显卡就心虚了, 第一,担心显卡太重,做BGA的时候,锡珠在融化瞬间,显卡直接压下,导致显卡短路,于是订了两片显卡。第一片做上去,一边塌下一遍还未接触。郁闷,再加焊。全塌了。直接短路了。哎,乖乖取下。换另一块,上BGA也是一遍先塌一边还未下去, 郁闷中,先点了根烟,想想解决办法,有了,在塌下的那边先塞一点纸。把先塌下的那边垫好,于是又上BGA,加焊。完事取下,用洗板水先把周围的焊膏刷了。等了一会,我上电。我晕,不亮。电流跳到0.5不动了。哎,又抽了根烟。再想想,会不会是洗板水进显卡了??于是拿温度开到100风力最大,风枪对显卡缝就开始吹,果然,万恶的洗板水,就从显卡缝里流出来了。哎......上电,电流跳变,亮机, 在此我想说的是,维修得细心啊,还要保持一颗聪明的脑袋瓜子,一不变应万变。如果觉得可以请大家动动手加加分,加分是不会扣自己的分的。

细心

网友:
楼主的那个心灵手巧啊,令我等佩服

网友:
目测 这机器搞过。 拆机花了约40分钟,各种隐蔽螺丝、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子,修好了客户能出多少钱呢

网友(点评):
按照正常,换芯片的价,因为我进系统看过,运行还是挺流畅的。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老机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看这系统这个机器配置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修好了客户能出多少钱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227-1-1.html

网友:
这老机还换显卡啊,估计赚头不大

网友:
哥们,你做这个BGA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此卡第一次取时,居然还是灌胶的。

网友:
这貌似是有铅的显卡,上风到210,下风220,此显卡就有一边塌下去了,另一边坚挺。马上关BGA,冷却,在塌下的那边垫上纸(用的是锡箔纸后面那个白色的纸,多折了几下,塞进去的,刚刚塞进去的样子),再上BGA下温230,上温230,一下就塌下了。取下一看主板和芯片接触面4周塌的非常均匀。

网友B:
这机子我去年弄过,吃尽了苦头,显卡有铅的还好做,先拆掉底部两个电容让下风口尽量贴紧板子,上温跑到3段末按RUN让下温继续跑完就行了。我做时一次成功
坏就坏在这机风扇根本扇不到显卡,无导热管,就薄薄一片铝片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我去年弄过,吃尽了苦头,显卡有铅的还好做,先拆掉底部两个电容让下风口尽量贴紧板子,上温跑到3段末 ...

显卡背上还背得有显存,铝片,来增加重量。我第一片做上去,就是先塌的那边短路了,从侧面看显卡和主板接触面,很明显的连珠。

网友C:
果然是神机。。。。看外观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神机。。。。看外观都不同

带触摸的。装的是WIN7。屏和键盘可以拆掉,这简直就是早期的IPAD。

网友:
果然神机,不过还没见到过。

网友:
最近怎么没有关于ATX电源的。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修过,不过没有修好。不是短起就是花屏,后还陪了。买了一个花的主板还给客户了,太不好修了。老是做不好。LZ好办法呀,学习了,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子,修好了客户能出多少钱呢

是呀,这种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呀

网友:
有的客户 认为值就行

网友:
LZ为啥要定显卡?重植后装上去不行吗?
LZ的BGA不给力啊。。怎么老是一边先下去?
是不是风力不均?
繁华落尽0
取下来的芯片。显存直接爆珠、
详情

网友:
心浮气躁的一般都搞不好的~!

网友:
比我的运气好多了...........我上次遇到一个直接干报废

网友:
老卡,老机器了,楼主报了多少钱

网友:
干维修必须的细心啊

网友:
没弄过这机器。看样子不怎么好弄。

网友:
我接过一个这样的机子 直接报换主板 600元
淘宝上有一个卖家200元卖给我一个机子
直接给客户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好几台啊,是 HP TC1100吧,

网友:
没遇到过,估计这辈子也遇不到了

网友:
传说《洗板水》不会导电的哦!我已经式过好多次了的 !!!

网友:
这机器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到目前,还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本子,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有才,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修好之后是不是温度很高啊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还没有BGA,

网友:
这老机器看着还蛮好的

网友:
这么老了还换,没什么价值吧。

网友:
这种子机很有练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