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台式机00问题 ,困扰很久了,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2-08-14):
我遇到非常多的台式机,机器开不了 ,开机无显示。我一般直接上纠错卡,卡显示00,也没用动静,我一般就是换内存条,或者清理内存和内存插槽。如果不行,我就把主板灰尘清理一下,然后把cpu和cpu座 清理干净。如果在不行我就认为主板坏了。。。
我的问题是
1.虽然是00,但是我认为和内存没有关系 ,但有时候就是内存 ,清理内存就好了 ,为什么?
2.内存弄过了没用的,我清理cpu座,这个时候还是不行,我认为是主板换了 ,如果换主板,也肯定好,但是有的客户,不想换,拿回家了 ,但是竟然能用了 ,而且用了很长时间。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我店了 ,怎么都不开 ,回家又好了 ,有一次一个客户的主板,我亲眼见到就是这样 ,先是怎么弄不好,后来放在那边第二天再试 又好了。
3.有的主板显示00,但是用起来一切正常,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一开机就显示00,也不变动、
cpu
mfkjgg
做了以上步骤,为什么不直接放电CMOS

网友:
iamzzl
纠错卡?!头一回听说,难道是像DVD一样带超强纠错的??

网友:
主板诊断卡显示的代码只能借鉴,不能太依赖它了,这货毕竟不是人- -

网友:
有时候卡的代码显示的是硬盘 事实是南桥坏了 只能提供个大概方向

网友:
诊断卡多倍几个吧,必进现在的诊断卡,维修工具都太咋了

网友:
直接示波器看比那有效吧

网友:
CMOS电池放电试下

网友:
那个不教就错卡吧

网友:
我知道卡垃圾,问题为什么有时候说有问题,后来又好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诊断卡不怎么兼容吧。。。。。多备几张吧。。。

网友:
戴尔的板子有几个型号 就是开机不跑代码 显示00

网友:
品牌机主板上最好+个喇叭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不跑码但是能开机,也很正常的,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店都开起了。。还撒都不懂哟。。。不做死?
同意楼主:
5.0
忽略我
同意楼主:

网友:
smile阿聪
同意楼主:

网友:
一是卡的本身并没有像制造商宣传的那样全能。
二,个别机器也确实会出现这种能自愈的故障

网友:
00有很多可能,说明CPU没有工作。没有发出寻址命令,还有就是你没有放电,或者那里没有接触好,
00还要检查各大电路比如 3,3v,2,5V, 1,8V,1,5V 这些电压不出来都有可能让主板不工作

网友:
这就好比学维修,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
诊断卡最好选择四位或者六位最新版本,兼容性相对好得多。我现在用的是4位或者6位的,只要不跑,肯定板有问题。通常遇上这样的问题,先看主板有没有电容有问题,然后把CMOS放电、重插内存、换电源测试。不行,把CPU也换一个试试,还不行,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自检过程原理搞懂了就能解释了

网友:
有的主扳检测卡本来就检测不到代码很正常的嘛

网友:
板块在机箱中会变形,虚焊,拆装挤压可能又接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