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独显B450暗屏通病 解决方案

楼主(2012-08-14):
联想B450独显  开机显示联想画面   但是很暗   刷BIOS解决   修好很多台了
以下是独显BIOS
通病总结  望加点分

网友:
从未想到暗屏会是BIOS,见过U口不可以用的,刷BIOS好的。

网友:
确实还没有碰到过暗屏会是BIOS引起的啊,见识了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我正好有一台看看是不是!

网友A:
真的假的啊?

网友:
那楼主碰到几台了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有意思,下来看看,谢谢楼主,顶一个

网友:
没遇到过屏暗是BIOS问题的  不过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怎么和BIOS 扯上关系了呀。。。不过现在心里有点谱了。。。谢谢楼主分享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好人。下次自己碰到这问题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

都好几台了  你说真的假的

网友B:
想发一个遇见好几次的故障  提醒你们少走弯路  没想到没人相信   悲哀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这个真的想不到bios去哎

网友:
这个到没有碰到过,下次记住了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C:
也不能 盲目的刷  怎么也得先量一下 屏接口的供电吧

网友:
   你那个是LED吧  LCD不可能刷BIOS好的。、。

网友:
遇到过试下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没碰到过呀。。。

网友D:
联想B450不管是独显还是集显,都是BIOS的通病,我这边是联想接收站,平时卖联想的电脑比较多,B450的笔记本已经修了不下40台了,80%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故障确实不相信,因为BIOS里面没有关闭LCD供电相关的选项,所以USB口是有可能,除非是程序底程的问题,但这个就不懂。
不相信这个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B450不管是独显还是集显,都是BIOS的通病,我这边是联想接收站,平时卖联想的电脑比较多,B450的笔记本 ...

集显没遇到过  独显5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 盲目的刷  怎么也得先量一下 屏接口的供电吧

恩  这是必须的  我的意思是给你们一个思路  不要盲目赶显卡   想我第一次  干了3边显卡  最后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 肯定LED  大哥是B450  不可能是LCD

  你那个是LED  才刷BIOS好的 如果是LCD刷BIOS 能好的好 机器我给你吃了 修了N台暗屏 LCD哪有可能是BIOS 不过LED暗屏是BIOS  还没有听说过 LED暗屏不会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确实不相信,因为BIOS里面没有关闭LCD供电相关的选项,所以USB口是有可能,除非是程序底程的问题, ...

那你就不信  倒是遇到了  不要过来下载  没见过的  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了 下次要小心点了

网友:
正好有台 试试 谢谢提供

网友:
有集显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发一个遇见好几次的故障  提醒你们少走弯路  没想到没人相信   悲哀

顶一下   同意你的  我问你 你怎么想起是 BIOS  的事呢

网友:
如果以后碰到了, 先简单检查一下,供电正常就刷了。楼主辛苦了,节省大家时间。

网友:
纳尼,屏暗刷BIOS好的?真是费解。学习了。下次碰到B450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BIOS引起暗屏的.学习一下

网友:
见过开机只有光标不显示LOGO是BIOS 没想到还有暗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