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b+电压跳变

楼主(2012-08-14):
联想的机器,la_4211p。待机是电流跳变0.01到0.03跳变。测b+电压再10v到16v跳变,3v和5valw电压也跳变。断开3v和5v的负载,电压正常,但是用电源直接加再3v和5v上电流也不大。很小,也不会拉底电压。
跳过隔离保护加到b+19v上待机也正常,3v,5v都正常

网友:
跳过隔离电路加19v也能触发开机。是lm393坏了还是ec有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lm393坏了,难道是ec

网友:
应该不是EC,下份图纸对应看看,保护隔离电路就那么几个东西,可能那个原件变质或虚焊

网友:
我也修到过,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没有成功点火吧,查查

网友:
有东西在漏电,你看一下那个3。3V REF 的电路,

网友(点评):
什么东西可能漏电

网友:
那里不是有一隔离电路的产生那个电压的吗,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吧

网友:
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但是那个元件坏了会这样?

网友:
找图纸吧B+后的一个一个的断开,看看是哪路短了、

网友:
19V直接加到B+上可以正常触发。PQ38已经换过了。LM393也换了

网友(2017-09-27):
百分百保护隔离

网友:
老货色的 仁宝有点火回路 。 检查下。。。。。。。。。。。。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你的电脑算是修好了么 ???

网友:
把点火回路的比较器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B+后级短路吗?跳变就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嗯   我觉得你可以先把19v公共点电压修稳定了  再修3  5v的问题

网友:
B+ 有跳变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 修好了吗

网友:
如果主板没有短路的话,各个条件又满足的,那么有可能是板层出问题了。之前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待机芯片这边板层造成的。我是直接改的个待机电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