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0C的机子 一开机就白屏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14):
三星P20C的机子 一开机就白屏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问题

网友:
能否正常开机显示啊?

网友:
外接一下显不?外接不显直接干显卡。

网友:
看外接显示吗 或者屏线  还有接口  还有高压板的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那就直接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