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贴

楼主(2012-08-14):
还是1GBT烧了一对,但我就是不知道控制1GBT的8脚IC是什么型号?打磨太严重了。5脚和7脚是驱动输出,下图5脚的贴片100欧电阻阻值烧大了,找了一个一欧的电阻接上了。就是想知道那个8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什么也看不清呀!最近怎么没有关于ATX电源的。

网友:
打磨太严重了的确麻烦、现在有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晕啊 随便什么手机 都比你拍的好啊

网友:
打磨芯片加上虚光照像,叫人无言以对。

网友:
楼主的虚化技术不错,可是别连主体都虚化了嘛!看得眼花

网友:
要发高清图,,这个看不清,,,

网友:
MIC4426或MIC4427
MC33151或MC33152
都是5、7脚输出,2、4脚输入,3脚地,6脚Vcc。注意看是同相还是反相,可以把原来好的拆出实验下。

网友:
什么也看不清呀.不好搞呀?

网友:
手机拍的吗  太模糊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错了,晚上拍的,对不起各位了。

网友:
手機拍照要有支撐才清

网友:
楼主,我将这个帖子锁了,你要上图另外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