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0不显示

楼主(2012-08-14):
DELL1500机原先是不开机,开机电流到0.50A后马上掉下来,各种电压都出来了,我换了EC5025后可以开机了,电流上到1.2A后有掉到0.82,还滴滴想了两下,就是不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不?一般这种情况外接,可能显示了。

网友:
都掉到0.82了,估计还是显卡问题,查查显卡吧。

网友:
期待回复菜鸟学习了

网友:
是AMD还是INTEL ,这种电流掉下来的,很多都是有些电压不稳造成,AMD的话很多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