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80G无法分区

楼主(2012-08-14):
有一块 三星 80G 无法分区,,从新格式化以后,分区又还原了。有没有软件能修复,,,最好有教程。。
三星

网友:
用erase低格下就好了

网友:
是怎样的情况,在PE中格式呢

网友:
这种硬盘见过几块,不能分区,用ERASE擦除了也没用,分区完了的时候经常提示错误,基本上硬盘报废的多。

网友:
清零不行就刷固件

网友:
三星的非常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