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显示器,走了一大圈弯路

楼主(2012-08-14):
今早接了台联想17寸显示器,故障为黑屏,指示灯一亮一灭,交替闪动,打开外壳发现无电容鼓包,量一下电压,5V--2V、 12V--7V交替,于是认为是电源供电不稳,带不动负载,开始埋头修电源,发现电源IC为SG6841,手头还没有此芯片,先换个开关管吧,换上之后,无果,再换光耦,TL431,IC供电电容(47uf/50V),结果都是不尽人意;还是上网搜一下与SG6841能代换的IC吧,搜了一下看到7552可以代换,但需要把4脚的电阻换成100K的,于是照做,结果是故障依旧。此时脑子里乱糟糟,还有两个昨天送主板来的客户催着修主板,电话也来凑热闹,这一会儿工夫他妈接了3个电话,别提有多烦人,手忙脚乱,不休了,换电源板。
拿出电源板刚要换,突然想到,还没断负载测试呢,哎!!怎么这么糊涂呢,忙昏头了,于是断开驱动板,测电压,电压还是跳变;再断高压板保险,测电压,心中一喜,电压正常了,故障竟然出在高压板上。此板的高压部分的升压管为直插式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此升压管容易击穿,用表一量,果真击穿,于是拆下来
换上一个新的,故障修复。
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我竟然围着电源转了一大圈。晚饭后静下心来想了一想,不由发笑了,糊涂真糊涂,写篇帖子让大家欣赏一下我的糊涂劲吧

网友:
难道你们修电源,都是接主板修的?

电压高烧主板怎么办?

网友:
电压跳变就应该先断开负载有的是负载短路引起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打一下重要元器件。

网友:
我的测试VGA线接触不良,修主板,修好后,偏色。自己查了大半天!后来才发现VGA线接触不良自己偷笑。

网友:
借鉴学习了,忙昏头了,有时也难免这样

网友:
头脑要清晰,才会少走弯路

网友:
只要结果是好的就OK了撒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