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楼主(2012-08-14):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梅捷主板说不开机(同行),我先不管上电短接开关没反映,开关有3V电压,然后手这摸摸那摸摸碰了一下IO就开起来了,我以为IO虚焊了加了一下IO故障依旧,可是风枪吹热了,插上电就能开起来,请问一下是不是IO挂了、、、

网友:
en \io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可是我又不确定啊!!!我加焊了应该不会虚焊,那你怎么能确定是IO坏了呢???

网友:
找好的I/o更换试试

网友:
换一个I/O在说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应该试试先换换,,,

网友:
就是搞不明白,,手碰一下,,是什么意思,,是按住还是怎样??

网友:
你加焊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一下、、、

那你就补焊吧,,,补焊完要好好检测焊接情况,,,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个呗

网友:
我换了IO可以上电了,可是不跑码啊!我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