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大短路

楼主(2012-08-14):
  今天接到一个DELL N4030  大短路  拆机  测试保护隔离 坏了一个P沟的场管 换掉 上点还是大短路 郁闷啊  接着测  因为手上没有图纸  所以就一个电容接着一个电容拆  拆完东边拆西边  拆了好多了- - !!  后来忽然注意到硬盘接口旁边位置的保护膜上有一个洞  把保护膜撕开 发现此部分电容严重发黑- - !!测试 短路状态  旁边的场管还是无短路   拆下来  尼玛  逆袭了  就是它坏了 浪费我好长时间了
    此贴发出 就是为了证明  拆机全板仔细看下还是有必要的 要不会浪费好长时间{: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悲剧的本人需要求职 连云港地区一份笔记本维修 液晶显示器维修的工作 请有需要着联系QQ 84573935

网友A: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机型,只要是5A大短路,这是非常好修机器,1看主电压的滤波电容的外侧一般是可以看出有一点裂纹或者发白,这样的话就是那个电容坏掉了。2是测量高端管也是可以的,还有这种见的在5A大电流的情况下是不多的,也就是充电芯片。只要这几点做到了,5A大电流的机器就搞定百分之九十以上喽。

网友:
=、=  为什么不用烧鸡  这样快多了

网友:
也试过强烧  但是DELL的板子部分断开也不容段 而且断开隔离保护的0欧电阻烧过  只要前面发烫= =!!

网友:
你可以用烧鸡法,去烧烧,摸摸那些地方发烫。这样比较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机型,只要是5A大短路,这是非常好修机器,1看主电压的滤波电容的外侧一般是可以看出有 ...

这样的机器用的黑色的电容 发白是没有的 我拆的那个是特别发黑的

网友:
大短好修!!烧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