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掉电求助!!!

楼主(2012-08-14):
联想V350纬创代工板号为:lt32p-ddr3 开机电流到0。8A,自动掉电重起。测量得知是因为没有VGA供电和1D1VS0引起。查控制信号由

ati_pwr_on转换而来。而ati_pwr_on由门电路U108输出,

U108受两个信号控制,一路是pm_slp_s3_2,一路是gpio_ati_pwr_on.必须两路都是高电压,U108第4脚输出高电平ati_pwr_on.实测gpio_ati_pwr_on为低电平。而此引号由

图上的箭头,看不明白是ICH9, 是发出此引号还是收到此信号。个人认为应该是发出此信号,搜遍图纸,此信号只有这两处有。
r1023也阻值正常。更换南桥,故障现象一样。BIOS也刷过,EC也换了,此信号还是不出。请教高手,gpio_ati_pwr_on这个信号到底是由南桥发出,还是南桥必须收到此信号。如果是由南桥发出,南桥换过了,确定南桥OK的情况下,是不是还差什么条件。
谢谢各位搞手支招。

网友:
个人认为可查南桥收到的PWRGD信号是否都正常,查一下南桥到显卡是否还有总线相联,除此外可以考虑显卡,理由:可能是显卡接口电路正常上电初步自检后会有一个信号给南桥,南桥再开启核心电压
以上仅代表个人理解,没有实际理论基础

网友:
考虑到要动显卡不易,可以考虑用S3信号代替,看看是否能正常加电显示

网友:
谢谢指点,短接U108的1,2脚后,4脚有3V高电平输出,显卡供电正常后,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点评):
该不该换显卡,得自已考虑喽

网友(点评):
错了别拍我,只是个人感觉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先顶一下,继续努力,告知结果最好

网友A: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双显卡的机器!要是双显卡就比一定是没独显的VGACORE引起的掉电哦!!

网友:
0.8的电流,是否应该查查内存是否过了?
有时时序并非一成不变
如有波波,可以打一下内存上面电阻和SM总线波形
还是个人看法,理由:别区泥于大部分时序,这个时序好象有点特殊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查清楚吧

网友:
每个供电都差一下

网友:
比如 5v 3v 1.2v 1.05v1.1v等

网友:
如果其它电压全部出来了,内存也确定过了,那应该就是显卡引起的掉电。楼主三思而后行。

网友B:
有没可能是U108  门电路本身挂了,你把R1023断开量下是否南桥有输出3V高电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信号一定是南桥发出的,不行你把时序发来,我帮忙一起看看

网友:
类似这个现象 我以前有换过南桥好过

网友:
求楼主!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是U108  门电路本身挂了,你把R1023断开量下是否南桥有输出3V高电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信号一定 ...

门电路,换过,现象一样!

网友:
楼住分析很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双显卡的机器!要是双显卡就比一定是没独显的VGACORE引起的掉电哦!!

北桥为GM45,应该有为双显卡的机器,双显卡的机器,应该从哪里查呢!

网友:
我感觉搞下显卡

网友:
这样掉电一般是PG不全引起的,一个个断开PG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是U108  门电路本身挂了,你把R1023断开量下是否南桥有输出3V高电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信号一定 ...

GPIO_ATIPWR_ON这个信号,看图纸下箭头的方向是收到此信号,还有_gpio_ati_rst这个信号图纸上的箭头也是收到信号。难道图纸真是的错的。

网友:
短接虽然电压出来了 但是时序不对还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
求真相,求答案

网友:
我觉得关键是看南桥有木有发出高电平

网友:
跟我遇到的故障差不多,我修到的是G450,也是gm45的北桥,不上CPU电流也能跑到0.86a,楼主可以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重点看下内存有没有复位。

网友:
现在北桥换过了,现象还是一样,就是搞不懂,南桥GPIO引脚,是厂家自定义引脚,是不是受BIOS控制!!!

网友:
楼主有修好吗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过这个问题,GPIO_ATIPWR_ON到底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