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求机床设备380V设备正反。快慢开关接线图

楼主(2012-08-14):
求机床设备380v设备快慢、正反开关接线图(一个开个里面有正反、快慢的)
接线

网友:
上百度可以捜到此线路图。

网友:
看样子是双速电机,度娘里收 双速电机开关。

网友:
这种电机是可变极数的, 至少有2组端子。 我做2吨的蒸汽锅炉控制柜的时候遇到过,用在排炉渣上, 原理也简单。 就是用交流接触器给2组端子和绕组供电。 2个交流接触器要互锁。

网友:
10年前有接过这个电路!

网友A:
对头 百度双速电机开关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