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先插电池后接电源就会短路

楼主(2012-08-14):
(图片)

网友:
如何才能让他下载免费呢?

网友:
路过!期待LZ修好公布答案!

网友(点评):
pq19坏 短路

网友:
可怜呀,为了一点小钱折腾半宿呀!

网友:
好好查查充电芯片的外围电路,以前碰到过DELL的机器,用电池可以,接电源就大短,后来是充电产片外围的一个二极管挂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个小东西坏了   ,就是维修没有思路呀

网友:
看看在同时接的时候 是哪个信号不正常导致 电源的电压直接加到 电池上面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