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优派N1906WB显示器,就是显示器无信号啊,屏上没有图像,指示灯都正常的

楼主(2012-08-14):
有谁修过优派N1906WB显示器,就是显示器无信号啊,屏上没有图像,指示灯都正常的 ,接上主机也没有图像

网友:
屏灯管亮吗?不亮先查高压条是否有电压.屏上电压…

网友:
  灯管可以亮不?

网友:
修好了,换了12V滤波

网友:
12V滤波 在哪里??

网友(2014-07-21):
电源滤波问题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