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怎么区分XF和XJ的接口

楼主(2012-08-14):
XF定义是第一二脚接3.3v,第三四脚接地。
XJ定义是第一脚接地,第二三脚接3.3v 。

网友:
自己先顶个先,多谢大家光临

网友:
楼主不错,平时都是对屏换屏的,很少代用,不太注意这个问题,今天又长知识了!

网友:
只能跑电路了,如果有屏的电路图的话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
屏接品,,一般会有标的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屏的知识我还真知的不多

网友:
XF和XJ是什么意思,弱弱的问下,能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