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有待机,不输出

楼主(2012-08-14):
偶得一航嘉电源,接上电源绿线有5V电压,短接绿黑线后,风扇也不转,心里哇凉哇凉的,一量,不输出电压。
打开一看,傻眼了, WT7522芯片,上网找,资料真少。
通电量,20脚VCC为5V,请问大师,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什么?
芯片

网友:
查下主开关管及周围电路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网友:
检查开关管及反馈电路

网友:
副电压有5V电压输出的话,应该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哎 不懂啊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芯片的电源 了解少 不发言

网友:
我现在一个台达的电源也是啊,开关管坏了,也坏了,均压电阻也换了,周边的元器件也测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现在有点晕了,还没有试过这么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