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有待机0.6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2-08-15):
惠普NC6400待机正常!裸板试机!!一切正常!能触发!!可是一装好机子!!却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待机扔正常!!上电池!!触发,电源灯闪一下,充电灯闪两下,断电!!常按开关,电源灯常亮!!上电源有待机!不触发!!无从下手!!!

网友:
裸板正常的话  一一排除外设看看

网友:
问题出来了!原来是北桥不好!!虚焊了!!!导致时好时坏的~~重新做了北桥正常了!!怎么抽都 没事!!呵呵!!也是无意间碰到的~~原本以为是哪里虚焊了~~~查了好久没有找出原因!!现在总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