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15.4宽屏自动开机,关机变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2-08-15):
  这台机器接手的时候开机报警,不过内存。
  于是给顾客说了机器要留下查,查到问题的话给你报价。顾客走之
  拆机心里想着不会是内存脏了引起的吧,那样不是又给我捡到死鱼了。
  拆机发现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死鱼的希望是没有乐。上电测试好是一样,报警4短,并且连续报警4次,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最后发现是J22接口上面插的一个板子坏了,问我朋友说是迅盘。还是头一次见到过着玩意,直接去测量迅盘上面的电容对地了, 随手就扔掉了。
  再次上电,哈哈不报警了。电流直接跳到1,8A左右,IBM的logo画面出来了。
  装机, 妈的, 就是这么简单!!!
  装完机测试, 进系统测试声音,网卡一些都没啥问题。关机让顾客过来取机器,哎,电流怎么回事又上去了,又亮了。不对阿,我是点的关机并不是重启啊。难道我点错了,进系统又点了一下。这次我很肯定告诉自己是关机, 直接晕倒,关机变重启了。怎么回事呢?看来我机器还是有问题德。继续拆机吧,
  怀疑BIOS程序坏掉,刷之,无果。
  怀疑CMOS电路有问题,我对照板子进行跑线3V电压进了南桥也OK的呢。
  怀疑H8S有问题,直接更换了一个T60机器上的H8S,还长脾气了,直给我不触发了。想想H8S带程序的 ,还不能乱带坏。IBM的机器我不喜欢修不开机,至于你们绕不绕,反正我是绕了,还把握绕进去转不出来的那种。
  怀疑BIOS里面打开了网络唤醒的信号,进BIOS关掉还是一样。
  是在无思路了,扔到了一边
  上QQ,问了下小哥。

  直接让我搞南桥,EC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我还真怕扩大故障。 也不管了仍求着。
  中途的一个月这个顾客又给我们店送了几台机器,每此过来都要问问他的T61修好了吗?我说不好修阿。也就把我亲爱的顾客给打发走了
  知道昨天我那个顾客着急了,直接给我电话。那个T61修不起来就不修了,我那个顾客烦了。我说好吧,明天给他装起来,这不一大早我亲爱的顾客和他媳妇就过来了,要拿他的机器。我说还没装起来呢,中午给你吧,你不是还要去买点其他的东西的吗? 再给你修修种中午给你。
  他直接就给我狠话了,中午修起来,修不起来都给我装起来。
  说实话一个机器在我这里托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感觉不好意思,我说给装起来吧,我老大说再给看看。
迎着头皮我又开始查。还是先问问我那些狐朋狗友吧,看看能不能掏出啥好的思路。

日他大爷的,大清早的。 一直聊天到10点。不过和我几位小哥聊天还真有趣,还聊出来我想要东西。
  PMH7H8S 电池电压 南桥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WAKE# 网络唤醒信号,对于网络唤醒的信号我也只是在别人的帖子里面看到过,自己还真没遇到过此类的故障。
  上次我记得看了我朋友的帖子也是一个关机重启的故障,有点印象。记得也是网络唤醒的信号有问题,这里我直接去查WAKE#信号,而此时测量为低电平。为低电平一直处于唤醒的状态,正常为高电平才对。
  在IBM T60的机器中,WAKE# 连接到J23的14PIN  PHM7的29PIN  连接到南桥AE17  连接J22 1PIN  连接J32 1PIN   连接J6的62脚
  这时对打了下对地阻值,对地了。最后判定南桥和PMH7都坏了。
  直接更换南桥和PMH7后,故障解决。

最近修到两台这样故障的机器,都是T61的, 另外一个是PMH7坏掉了。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厉害,,,看来修电脑还 得朋友多啊,,,,

网友:
刚开始就应查南桥(或换)

网友(点评):
不想盲目的去搞,就算换了南桥之后还是一样德。 因为Pmh也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太明了了,理论很扎实。

网友:
兄弟啊,你的修本子技术进步可是神速啊。IBM的机子是单插电池,和单插适配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单插电池网卡那灯是不亮的,插适配器时亮的。所以说单插电池是不支持网络唤醒的。这一点也要记住咯。哈哈。过来支持你了。

网友A:
虾哥,谢谢阿。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呢,  从网卡灯能不能看出来呢。?插电池和电源的时候,

网友:
你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
呵呵运气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哥,谢谢阿。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呢,  从网卡灯能不能看出来呢。?插电池和电源的时候,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的话网卡灯待机时也会亮。单插电池的话就不会亮,除非你在bios里面设置了,要不正常情况下只要有适配器的存在网卡灯都会亮的。有机子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现象。加深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哥,谢谢阿。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呢,  从网卡灯能不能看出来呢。?插电池和电源的时候,

帮我分析下这个T61  不插CMOS电池自动上电到0.10A    3.3  5  1.8  1.5  都出来了《正常是自动上电到1.几A重启再显示》这时再按开机键可以上电到0.9  CPU  显卡 1.0V各电压也都出来了  但是不跑码    有时这机子又很这正常 自动上电到0.9开始跑码显示 进系统     就是有一点始终不正常 开机键只在开机时有用 不能长按关机 进系统按了也不关机  H8S   PMH7  BD4176   BIOS都换了 还是老故障
  最怕这种时开机时不开机的板子 太不稳定 现在都没头绪了 都放了半个月了

网友B:
我也修过这样故障的,当时按住开关键几秒能强制关机,在系统里面点关机会自动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这样故障的,当时按住开关键几秒能强制关机,在系统里面点关机会自动重启。

你觉得可能吗,? 关完机器还是自动开机,

我修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可能吗,? 关完机器还是自动开机,

确实发生的事情,的确是这样的,第一次修的时候以为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C:
维修关键在细节要查好,T61显卡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关键在细节要查好,T61显卡不好做

很好做阿,  我感觉没什么难度 。。

只是关键在于方法 。

网友:
经验很给力,对我们很有帮助。

网友:
LZ很给力啊,好久没见LZ发帖了

网友:
厉害 任务 中 卑污

网友:
楼主好多维修高手朋友  分点被

网友:
没想过WAKE#这个信号与重启有关

网友:
我也修到过自动开机,关机重启的,不过我的是网卡坏了。

网友:
看来你的运气不催啊!!!!

网友:
唔!看到了一篇好贴!

网友:
支持。给力。赞一个

网友:
我遇到的是自己开机,因为是单板,不试关机,但应该和你这个差不多,跟客户报换南桥,人不换拿走了,这些人真他奶奶的不地道,经常来让你测测什么问题,特别是换桥的时候就说不换了,然后自己拿回去换去,忒不地道,以后就不能告诉他们什么故障,除非修。

网友:
又学到一个了,WAKE#网络唤醒。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厉害,修这个还没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到是一个典型啊!

网友:
所以呀。。。供电好修呀。。。。信号就难了。。。。

网友:
确定了。你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2012-10-19):
客户都这么说了,还换了这么个东西,还能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