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的大MOS管,cpu供电的,大家帮忙看看可以用其他管代换不,谢谢了 !

楼主(2012-08-15):
技嘉主板上的大MOS管.各位大哥看看可以用09n03或者其他的什么代换不?大家关照关照,我是菜鸟一个.学习中!

网友:
差不多的,沟道一样的MOS管均可代换。但如果是300V 的开关管就应注意反向击穿电压问题及功率问题。

网友:
换了个06n03的,不行

网友:
是主板什么供电处的、用这种MOS管的、应该是些845的老板、找个主板、差不多地方的换个、主板上基本上都是N管的、差不多地方的就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