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之后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08-15):
昨天接手一台台式电脑,主板严重烧毁,无法修复,所以选择了更换主板,但是新主板(不同型号,不同厂家)换上后,无限蓝屏死机,没有办法,只有换上同型号的新主板,测试发现OK了,正常使用,这个是不是驱动问题呢

网友:
硬件兼容问题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呀,,,进安全模式,,把原驱动都给删了,,再打新驱动一般OK

网友:
换板做系统是一系列的`!

网友:
换主板 蓝屏 不做系统的吗?

网友:
你更换完主板之后,重新做系统了吗,不重新做系统就会兰屏。它需要新的程序来驱动,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新 的主板可能与你原来的硬件不兼容,也易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换了主板之后肯定要重装系统的嘛,不装大部分都会蓝屏

网友:
驱动不兼容而导致的蓝屏。。。。。

网友:
换了不同板子,系统肯定要做吧。

网友:
那当然是驱动问题啦。重新做系统ok

网友:
一般换主板不做系统有个原则,都是英特尔或者amd的芯片组可以不装试试,如果原来是因特尔,现在是amd,或者原来是amd,现在是英特尔那就要装了

网友:
系统做了吗

网友:
你也太懒了,换板不重装系统,太有才

网友:
其他的硬件没换怎么可能换另一家平台的主板。那还不如换机器呢。

少见多怪,比如775的u,可以装nv的板,也可以装ati的板,当然i的板是不用说了。不信你找找看看。

网友:
不是吧,重装系统很容易的。

网友:
主要不是我不愿意装,是客户的盘里有重要文件,不让装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