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二极管

楼主(2012-08-15):
我测二极管的时候(电池旁边有三个) 怎么有的响 有的不响  主板是好的

网友:
你说到电池是不是CMOS电池,

网友:
响是也不代表是坏的啊 ,要看它的组织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响'太粗象了,去学学电子元件基础运用先

网友:
你仔细看看你的万用表,响的时候,显示是(-)负值显示。你把电池拆下测量就不会响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二极管上有电压时 去测通断或电阻就会这样

网友:
你在电路上面测到响是因为电路有电,或者是电容充放电也会响,你要把二极管拆下来测才是正确的,拆下来测响才是坏的。

网友: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