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卡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2-08-15):
今天我给一个人看电脑,他的声卡不好用了。但是呢?设备管理器的驱动还在的能看到是AC97的,右下角没有喇叭,控制面板里面打开声音的那个东西,也是灰色的,不能够操作。可是我换了一个CMI8738的声卡第一次装上去可以用了。重新启动后就不好用了。故障跟上面的一样,也是没喇叭,灰色无法调节的。可是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他卸载了。在扫描硬件在驱动一次又可以用了。重新启动又不好用了。小弟搞不懂了。我没装过系统。财务电脑,台式机。所以麻烦你们有没有其他办法。帮个忙。

网友:
先放个电,再排除驱动,最后就是桥了

网友:
先给 换个  驱动  试下的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装一个看看

网友:
把盘格了,重装.

网友:
应该是软件驱动的问题和硬件关系不大

网友:
人点像驱动没装好,,

网友:
原驱动卸载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卸载驱动   重新安装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不能支持哪个驱动。就是说你装的驱动在该系统下。不能正常运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把板载的声卡给关掉啊?不然不能用的哈!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 下个驱动 要是不行的话 你接个外置声卡试试

网友(2012-10-29):
我也到过,不关怎么装驱动都是 认识声卡而控制面板里面说没有音频的。就连usb声卡也是灰色的,无解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用驱动精灵升级一下呢?

网友:
先看一下主板上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再从网上下个想同型号的驱动试试。你换的那个独立声卡有可能有问题或者是不兼容,这种问题我遇见过,换个别的型号新声卡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驱动的问题,声卡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在BIOS里要将AC97的板载声卡禁止,就OK

网友:
禁用掉板载声卡,重新装个驱动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  用ghost  先备份制作一个原来的系统 然后再装其他的 系统看是系统问题不是  或者 找个正常系统的硬盘直接安到没声音的机器上看是不是现象和之前的一样

网友:
主板放电  重装驱动

网友:
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嗯估计驱动问题大点

网友:
查一下声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