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 待机5V对地,待机电流0.01

楼主(2012-08-15):
IBM X220I 待机5V对地,待机电流0.01,未查到是哪个IC,桥QM67 1.05 1.2电压均对地?

网友:
对地就不正常了,一个个拆出来看下是哪个短路了。。。。

网友:
电压哪有对地的,就算最小只有几欧姆那也不是对地,有短路哦

网友:
可能是后继有短路1.2v 1.05v导致5v一起短路。先拆掉1.2v  1.05v的芯片看5v还会短路码!!(记得拆掉芯片不要上电,如果上电会烧一大片的)查了再来问、如果还是不行就烧鸡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