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有声音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故障用示波器排除故障很简单也很快

楼主(2012-08-15):
  外接有声音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故障用示波器排除故障很简单也很快,放一首歌曲,拆开机器用示波器测音频输出,如果有以上波形说明是喇叭故障 如果没有输出波形说明是主板声卡芯片问题或者输出电路问题,输出波形会根据音频旋律波动,很漂亮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能干瞪眼了吗

网友:
我有点无语  外接有声音  内置没声音  一般都是喇叭坏啦  像共放,声卡很少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个喇叭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神马情况哈

网友:
用电平表也可以测示。

网友:
用万用表也可以量出喇叭的好与坏

网友:
这问题还用示波器吗?

网友:
外接有声的话声卡就没问题吧   直接换喇叭不就行啦  干嘛费那个事  多此一举

网友(2016-09-16):
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个倒是方便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