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点不亮???

楼主(2012-08-15):
精英GF6100-M的板,AMD AhtonX2 5200CPU,内存更换过,就是点不起来。要怎么测?

网友:
主板之前是好的吗, 跑吗是多少

网友:
先看看你电源有问题吗?然后给主板强行加电试试能点亮吗?如果不行可能是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测试卡,就没测

网友:
不知道咋的,我换了块闪龙3600的CPU就可以点起来了,原来机子用的好好的,刚好三年,保修一到就坏了,我去

网友:
主板供电你可以先从CPU供电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