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出现诡异 头疼的问题求仁兄帮忙

楼主(2012-08-15):
机器开机报警 内存插在上面的槽先是滴   嘀嘀嘀   嘀嘀嘀 嘀   (声音比较小)  嘀  嘀嘀嘀 (声音比较大)

如果内存插在下面槽的话 直接就是 嘀  嘀嘀嘀  机器无显示  我看了下板子上面 有个芯片U46  是25X32VS16     U77是P24S08  我如果刷BIOS的话应该刷哪一个。 独显的 两个显存的机器 北桥是LE82PM965   南桥是NH8280HEM 显卡是G84-950-A2的

那位兄弟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比较急

网友(点评):
u46是BIOS。这种情况是显卡坏多见

网友:
帮忙参考 参考!!  无从下手啊。!!

网友:
IBM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当你只有一根内存的话,必须要插在最下面,这是定死了啊

网友:
手上没有料板  动显卡的话 风险太高。 郁闷着呢。? 不过想刷个BIOS试一下先。

网友:
刷哥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