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V笔记本

楼主(2012-08-15):
2天前接到一个华硕F8V机器 插上电按开关没反应 有待机电流 开关键有3.3V电压 主板3V 5V 正常 就是按开关键没反应 把CMOS电池放了下电 插上电流表正常 开机了 可是客户刚用2天又出现这样的毛病 放下电又可以了 那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给小弟解释下  CMOS电池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开关接头或者焊点的地方。。。。

网友A:
放电就好,一般是南桥问题,吹下南桥是不是一样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就好,一般是南桥问题,吹下南桥是不是一样能开机

今天拿来后没有动南桥 直接放下电 就可以开机了 现在感觉如果这样给客户了 2天后还要拿过来 想办法除根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