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进水机器,TPS51123发不出高低管控制电压。

楼主(2012-08-15):
如题,收到机器后拆机,发现触摸板那一边有轻微腐蚀,清理干净后发现BIOS一个脚断线,其他无明显断线,补好后加电电流0.030A貌似正常的,按开机无反应,测试BIOS发现无供电。查系统供电TPS51123正好在进水处,一测量电压出了高低管控制G级的电压没有其他都有了。芯片已更换,后继无短路,请大师帮忙下,这个G级控制电压还需要什么条件。(高低管原来腐蚀断线无20V,清理干净后正常)为什么出不来呢?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LENOVO

网友:
楼上的麻烦下,这是我的求助帖,你有问题找版主啊。。。在我里面捣乱我急着等大家的指导呢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那些小电阻电容啊,三极管啊,有没腐蚀坏的啦。仔细检查下。

网友:
你看下图纸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和5V嘛

网友:
是不出3V 吗,还是3,5V都不出,那还得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除了10跟12脚,其他脚位电压报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真麻烦

网友:
先刷个BIOS,联想的新机器,bios很容易坏的

网友A:
VIN,VREF,EN,BST,SKIP等这些必须要OK!G极方可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VREF,EN,BST,SKIP等这些必须要OK!G极方可出电压!

其他电压都有了,就是不出啊。

网友:
从淘宝上单购了一片,等到货后对比测试,NND弄不好也想知道到底哪问题。

网友:
看看那些电容电阻腐蚀的

网友(2014-07-25):
引用 网友A:
VIN,VREF,EN,BST,SKIP等这些必须要OK!G极方可出电压!

麻烦问一下  SKIP起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