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保护隔离不过维修

楼主(2012-08-15):
接到一台同行送过来的4416s,是个裸板,还没有动过,是个一修板,觉得能好修,查了查发现ADP_EN#  信号为高电平,

向上搜索发现需要LIMITsignal信号比+VADP经过分压的电压高,正常情况下LIMITsignal信号为6v,这是负比正大,将ADP_EN#拉低,但是发现LIMITsignal信号值有2.7几伏。将LIMITsignal连着的一路一路断开,发现将这路断开的话,LIMITsignal就不会被拉低,最后发现这个Q1014坏了,1脚和2脚正常都为6v,然后3脚无电压,测量发现3脚还有电压,这时确定q1014坏了,将其更换后修复。

网友:
思路明确啊    是英业达的时序对把

网友A:
是不过保护隔离吗

网友:
这种机器后图纸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过保护隔离吗

嗯,难道我主题上边没写么。。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精通上电时序的修隔离的话简直是小菜,但搞不懂时序的直接是一头雾水!
有待学习

网友B:
感觉楼主的表述上有点问题,ADP_EN#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应该是低电平,描述成拉低,就叫人迷惑了。另外Q1014的1脚和2脚都有6V的电压,但LIMIT_SIGNAL却被拉低到2.7V,有点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表述上有点问题,ADP_EN#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应该是低电平,描述成拉低,就叫人迷惑了。另外Q1014 ...

可能你没看你出来吧,写的是正常的时候adp_en#是低电平,但是坏的时候是高电平,因为limit_signal只有2.7v,正常要6V所以你理解能力不行,坏的才是2.7,好的情况是1.2脚都是6v然后3脚0v,不懂我也没招了

网友(2012-09-25):
呵呵      还是支持楼主的    今天也接了个4416   还在维修   等EC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网友:
  楼主 厉害啊。  时序是个什么情况啊   迷茫啊

网友:
我还有待学习啊

网友:
英业达   还没接触到过,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