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9 51125 不出电。触发后发烫。 求思路。!!

楼主(2012-08-15):
型号:长城 滴   A89   上网本
板号:HBK101PT   REV 1.2
  故障 :待机0.01   按开关 触发了    开机指示灯亮。   电流上到0.09不动。
        这时候摸板  发现 51125  发烫  不是很烫手的那种。
  断电 测板上  无短路。
           再上电触发测试  所有电感都没电压。
         3V 5V都没有;、
          测51125
VREG3 VREG5   电压正常  阻值正常。
  VIN19V 正常
EN 1.1V
   ENPT 1                                   1.6V
ENPT 2  待机时测 无  触发后  2.2V
  很明显的触发成功了。
    VREF    2V 也正常。

       此机 应该是 待机时只有  3 5V LDO电压。
触发后才有   系统3 5V
         现在能触发。   触发后  51125  PIN1 PIN6   ENPT  电压也出来了。
                但是就是不出3 5V电压。 而且  51125还会发烫。
       基本排除板上  短路故障。
                   查IC  工作条件。  毫无头绪。
    在基地也找不到图纸

               IC 51125换过。  3 5V 管子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故障。
                       求思路。  求指点  求图纸。 !!!!!!

网友(点评):
摸下USB口上的供电IC看看会不会有收获

网友:
开启信号只有1.1,貌似不正常

网友:
ENPT 2   待机时电压应该也是有的,可以往这个方向查查

网友(2014-06-24):
3 5V后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