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声音画面问题!

楼主(2012-08-15):
     请教下 华硕A8j 独立显卡的本本,开机正常,开机进桌面的声音也正常,就是看电影或者打游戏时,画面有点卡,声音也一颤一颤的。 内存,硬盘,换过,系统也换了几个版本。都是老样子。为什么呢。急  急  急!!~

网友:
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问题,毫无疑问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温度也考虑下

网友:
    竟然大家都是加显卡 那楼主就加显卡试试啊

网友:
加焊过了!毛病依旧吖

网友:
这个不用说;显卡核心问题,再买个新的绝对OK!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还是换一颗试试吧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的吗  你装的是xp还是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