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不了

楼主(2012-08-15):
测得四个二极管(红线部分),三个阻值为无穷力。四个一起更换。然后取下保险丝,串联上60W电炮,插上220V电源,电炮亮了一下,灭了。更换上保险丝,上好螺丝,将电源插到主板上,短接Powr_ON,主板没有进电。
现在没有思路了,究竟还要测哪个地方,才能找出故障。请帮忙!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短接电源的绿色线启动试一下电源能否启动再装上电脑?
你可以量紫色线和绿色线是否有电压来判断辅助供电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A:
你那四个二极管好像接反了。

网友B:
1.短接电源的绿色,电源风扇没有转。
2.紫色线没有电压,绿色线9.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四个二极管好像接反了。

检查了一下,没有反。

网友A:
我也有个和楼主一样结构的电源。 没5vsb, 目测是圈起来那2地方炸了。 想问下。 我圈起来那2地方是叫什么。 是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上边那2个芯片。各是什么作用。 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还有人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和楼主一样结构的电源。 没5vsb, 目测是圈起来那2地方炸了。 想问下。 我圈起来那2地方是叫什么。 ...

电阻与三极管。

网友:
你不知道?电阻啊

网友A:
是什么作用啊。。。 那个就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作用啊。。。 那个就是启动电阻吗?

这个我回答不出来了。

网友:
检查光耦及初级部分

网友:
没有副5V,先修副电源部分,你画圈的都是副电源部分的元件;二块集成块可理解为一个是电源振荡器,一个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
好的电源可以修修。
这个电源不修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短接电源的绿色,电源风扇没有转。
2.紫色线没有电压,绿色线9.6V。

那说明辅助供电很有问题啊,绿色线应该不超过5V的。
假设你没半点经验,还是找相关资料来看一下。
因为修电源有点危险...........

网友:
灯亮一下灭了,只说明没有短路,但有可能有断路~!!!

网友:
按图来看 此电源好不到哪里去,如果要学习可以修修,如果要赚钱,那可以直接买个新的  这电源修的不值得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和楼主一样结构的电源。 没5vsb, 目测是圈起来那2地方炸了。 想问下。 我圈起来那2地方是叫什么。 ...

上边那个是三极管,下边那个叫电阻,三极管不认识也就算了,电阻你还不认识啊,你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鄙人建议,电源尽量还是不要修,直接换新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安全,以前修电源没弄好烧板子的事没少发生,所以建议,电源坏了还是直接换新的,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只能说明你修电源的技术不行!修完电源后连基本的测试项目都不做就想着收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短接电源的绿色,电源风扇没有转。
2.紫色线没有电压,绿色线9.6V。

绿色线电压9.6v 不正常  TL494或者AZ7500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