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亲戚的戴尔E153FPc,一闪一闪的,指示灯跟着闪!

楼主(2012-08-15):
亲戚的戴尔E153FPc,一闪一闪的,指示灯跟着闪!由于不是同城,没能看到实物,我怀疑是灯管老化引起保护,又或者是驱动板,请问前辈这具体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可能是有一组C5056的自激三极管坏

网友A:
光靠说是不行的,拆开一看就能看见电容鼓了。

网友:
听我那个亲戚说,今天拿去给人家修,说是高压板问题,修不好。如果仅仅是电容鼓,不至于修不好吧,呵呵

网友:
高压板坏了就直接换一块呗 反正也不贵啊

网友B:
指示灯那是内存不过

网友:
人家是显示器指示灯闪

网友:
C5706可能击穿了吧。。。。

正解

网友:
先检查按键板吧。
先易后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那是内存不过

你这回答,差了十万八千里呀,,

网友:
断开高压版试试,看看电源灯还闪不闪。若不闪就是高压版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或是电源板不能负载

网友:
感觉电源板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你这样就算给你支招你也没办法弄啊    还说

网友D:
这种机子修不好,水平太差。

还有,不是所有的机子,都能断开高压板修电源的。

网友:
高压板修不好没有得换吗?一般情况下高压板的除了换电容外,IC坏我也不修,直接换板----你懂得!!

网友:
屏幕闪电源灯也跟着闪,一看就是电源的问题引起的屏幕闪,查电源部分吧,如果是电源开关的问题,应该是电源灯一灭一亮才对,而不是一闪一闪.

网友E:
附件蓝色圈里的C5706问题

对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靠说是不行的,拆开一看就能看见电容鼓了。

先调低分辨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件蓝色圈里的C5706问题

那是5707吧

网友:
高压板,或是电源板不能负载

网友:
是C5706,用C5707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就算给你支招你也没办法弄啊    还说

第二天我过去修好了,是C5706击穿,找C5707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子修不好,水平太差。

还有,不是所有的机子,都能断开高压板修电源的。

哈哈,第二天我过去修好后,顺便去看了一下那个店,是个办公器材的维修店,估计是没料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