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植球

楼主(2012-08-15):
天气热得发疯,显卡修的发晕。换换口味,研究一下植球。有同行提出设想,在PCB上植球。本人也早想过此招,只是一直没有动手。如此做法,好处显而易见,卡上最宝贵的就是核心,越少难为它越好。PCB比较耐高温,修补、重来,多折腾几次都无妨。但是听人说比较难,需要有特殊的设备。咱没有啥特殊的设备,也就是老样的钢网、锡球、助焊剂。但是咱做实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难不难,干了就知道。不怕失败。古人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他妈。
一试之下,确实比较难。于是开动脑筋,什么奇想怪招都上去试试,经过一个星期业余时间,花去小半瓶子锡球(我做的是9600的板子,0.5的球)总算摸到一点门道。现在虽然不敢说随心所欲,但应该是成功了。只是还需要多做几次,熟练一些。
总结起来,在PCB上植球有几个难点。一个是钢网不能像在核心上做那样,与核心大小一样。怕移动,不论是在放球还是加温的时候,它一动就前功尽弃,如果不带钢网加温,则球又容易移动,同样会连锡而宣告失败。第二是加温的时候钢网容易变形。解决好这些问题,成功的把握就大了。

网友:
大家都是人才啊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A:
不知道用万能植球台那种钢网能否植上去,怕加热时球会动的话,焊膏少刷点看看……

网友:
我以前上球都是用钢网的

网友:
人材滿滿.^^

网友:
知道助焊剂要用很少很薄的一层,但是那么多点,取走钢网后你不能保证每个点对位都十分准确。(在PCB上取钢网还不是那么容易,不小心就会把球碰错位)而且做了就知道,在PCB上加温时,并不像在核心上那样球会自动归位(只要差别不是很大),起码是这个功能不如核心上的强。所以哪怕是少数几个球连锡了,尤其是在中间部位,就很麻烦。很多细节,单靠想象是不够的,亲自动手做了才明白。如此这般,经历过若干次失败后我才知道最好是带钢网加温。而带着钢网加温,助焊剂的多少并无关大局。

网友B:
这种方法早就好多人试过了不值得推广,其实在核心上植株熟练了成功率基本都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早就好多人试过了不值得推广,其实在核心上植株熟练了成功率基本都是100%

说得轻巧,你说的好多人都有谁呢?这只是一个新工艺的实验而已。不论你有多能干,在核心上做得再好,一种新方法的实验有什么坏处吗?如同一种食物,煮着吃不错,就不能蒸着吃吃看吗?谁也没有说过要推广,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过,何来自作多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万能植球台那种钢网能否植上去,怕加热时球会动的话,焊膏少刷点看看……

能不能告诉我 你头像的那个女的是谁啊

网友:
板子撒好锡球带钢网上BGA会不会好?

网友(点评):
只要保证钢网不移动、不变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