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码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08-15):
    首先此机为一台电游室的捕鱼机。配置如下:
主板:富士康M61PMV
内存:1G黑金刚
CPU:AMD3500+
硬盘:KingSpec SSD 1.8″ SATA 4G固态硬盘
情况是这样,主板CPU没温度,本人对维修很白,跑到电脑城,维修师傅各种不修(富士康的板不修、没有配件不修…)。于是我换了块技嘉的M61,顺利开机,问题接踵而至,软件无法运行?此机带了加密狗!多番请教,得知可能是软件狗绑定了机器码,请教大神,机器码是那些部位生成的,这个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机器码是根据主板,硬盘等组合生成的,你换了主板,机器码就变了。等于换了机器。加密软件肯定不能运行了。

网友:
这难道又成了张空帖?指教一下啊大家。

网友:
 机器码指的是将硬件序列号经过一系列加密、散列形成的一串序列号。
 硬盘,CPU都有一个无法修改的识别码。网卡的MAC其实也算一种,但它是可以人为修改的。   软件为了防止盗版,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会根据用户软件所安装的计算机软硬件信息生成唯一的识别码,一般称作机器码,也叫序列号、认证码、注册申请码等。机器码一般用作软件能够唯一识别的机器,注册软件时会自动根据硬件配置产生一串序号,这串序号叫机器码,软件提供商一般根据用户所提供的机器码来产生唯一的注册码,这样所使用的软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如果更换硬件,那就只有重新给软件厂商打联系,重新注册机器码了

网友(2012-09-22):
富士康的有那么难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