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赔钱了。。。5555555

楼主(2012-08-15):
大厦内部经销商让修一个海尔X101的上网本 说开机过不了两分钟就黑屏了。开机测试还真是黑了 电流在1.40就不动了。拆机大致看了一下触摸板位置有进水的痕迹有腐蚀。我就洗刷刷洗刷刷。。。然后开机裸板测试,南桥在几十秒后就烫手了。烫到不能摸的时候就黑屏死机了。因为进水的地方也包括南桥,所以就订了一个南桥换上试试。悲剧开始了。。
我拆南桥的时候还没啥事儿,当我换上新的走了一遍曲线。一边忙着修别的时候,就听见BGA那啪啪两声,心想。。完蛋了。有爆桥?我跑过去一看桥没事儿。正反面也没掉件。等冷却了拿下来傻眼了。电路板鼓了好几个泡泡。。。我估计是之前进水的地方进主板夹层里了再加上我用洗板液造成的。 抱着侥幸的心理说通电试试吧! 根本就点不起来了。。。我通电把所有的泡泡都按下去了,偶尔可以点一下 但是跑0.22就不动了!完了~~~主板夹层估计完蛋了~ 我使劲按 我使劲按!上到0.35上不去了。我死心了。。。别看这破板子TB上卖快三百了!

网友:
楼主节哀顺变……

网友:
嘿嘿,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现在就是坏内存换颗粒,偶都习惯先放烤箱烤烤!

网友:
你之前怎么不用烤箱烤烤呢?

网友:
不错,不错,我还没犯过这错。这会知道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三思...

网友:
要么主板板材质量不过关  要么楼主BGA 技术不过关或者太大意

网友:
做BGA人离开是最大的坏习惯,再怎么样也不靠那4分钟啊

网友:
哥们进水机不放在烘箱里烤的???

网友:
呵呵 BGA都有风险 楼主难道就没说啊 能显示的那种动BGA的 我们这一般都会说明的  呵呵现在有些板子质量不是一般的垃圾啊

网友:
能点亮的机器作桥还是告知风险比较好

网友:
不管是不是进水的板,我们是这样子,如果是能点亮的机,都会跟客户说维修风险,别为一两百块钱,咱去承担五六百块钱的风险,除非我有100%的把握可以修好,才不会跟客户说有风险

网友:
LZ,我真的是佩服你了,进水严重的板子一定要进烤箱的。否则100%鼓包,变形等!

网友:
悲剧呀  先要预热下好点的

网友:
进水要先清洗干净,然后慢慢烤个10分钟再拆桥,不然你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碰到过BGA主板鼓的

网友:
进水的板子放烤箱 会好些么?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做BGA前得先报下风险

网友:
不管做任何事都得说明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哥结婚了?
还木有结婚,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女友有了。

网友:
受潮的芯片和板子最容易鼓包了。前一阵子北京下雨,焊鼓了不少显卡。都是包包,不过有一个最神奇的DELL。一开始花屏,加焊显卡后,发现这回芯片没鼓,板子直接鼓包了,鼓了一大片,裸板怎么试都没戏,最后客户不修装机装完后,居然正常开机了,而且不花屏了。。。。好神奇

网友:
嘿嘿,终于碰见和我一样的淫了,我经常做BGA的时候人不知道干嘛去了,偶尔看拷机电影看过头了,不然就是跟别人聊天聊上瘾了。经历了好几次,现在涨记性了,都不敢走开半步!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听到桥有爆的声音。

网友:
今天的赔钱是为了明天的赚钱!

网友:
晕,机器本来没有问题吗?为什么要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