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修好的第一台笔记本

楼主(2012-08-15):
前几天修好了人生的第一台笔记本(在师傅的指导下修好的)
笔记本是附近一个卖水果的老板给我的,一台三星的老笔记本。
故障是 把适配器插到电脑上适配器的电源灯就灭了。先用可调电源试下,靠!不得了,19V被拉低到3V多了,当然有大电流。看来里面有大短路啊。拆开(拆的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测量,果然公共点短路。这个故障不难,但是要找出具体是哪里短路也不容易。还是请教师傅吧。师傅看了下说先把几个大电容拆了看看(就是黑色的有正负极的那种很大的电容),这种电容很容易坏。拆吧,拆了三个就好了,其中有一个短路。通电OK。师傅说找个一样的换上就好了,(这也太简单了吧。)。于是就在废板上找了个一样的电容换上。装上试试看,通电——啪怎么又是大短路。···???不对啊,不是没有短路了吗?难道是我装的过程中哪里出问题了?我明明就是很小心的啊。拆开测量就是刚刚换那个电容又短路了,换上去还是好好的啊。再请教师傅,师傅问我那电容是在哪个位置拆的,我说了。师傅看了下说拆这个地方的电容试试看(公共点的,之前拆那个不是公共点的,不过看起来都一样)。然后又换了,通电OK。为啥勒?师傅说公共点的功率比较大,刚刚拆那个地方的电容功率不够才被烧得。装上开机,一切正常。再开机,还正常。三开机···开不了。反复几次有时能开,有时又不能开。完了,好不容易才装好,难道又要拆?
师傅说可能是哪里空焊了吧,把CPU座压着试了好几次,好多了但又没完全好,再把北桥压着试了几次,好的差不多了。看来要做BGA了,于是乎把CPU座和北桥都加焊了下。数码卡装上试了N次,都正常,终于大功告成。也!!!

网友:
看论坛里的都是薄薄刷一次焊膏,然后利用焊膏的黏性把球粘在上面。还不能涂多

网友:
太不容易了

网友A:
过程很详细。。

网友B:
又一个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网友C:
我一般通电后看到主板冒烟啊电容爆炸什么的就有放弃维修的念头,看来维修要有耐心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很详细。。

谢谢,其实有些地方还没写到,不过感觉已经很多了,再多写点及有点废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咱要将这条路进行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通电后看到主板冒烟啊电容爆炸什么的就有放弃维修的念头,看来维修要有耐心才行啊。

哪你一般修哪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耐心耐心耐心啊

网友:
恭喜,恭喜,祝事业顺利,我什么都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晕···在哪看的?这么坑人

论坛里都是这样,先刷一层薄薄的焊膏,然后上钢网,由于焊膏的粘性会把球粘在上面,再把钢网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都是这样,先刷一层薄薄的焊膏,然后上钢网,由于焊膏的粘性会把球粘在上面,再把钢网去掉。

那你试试看下效果

网友:
呵呵    我也是新手     呵呵   你是不是换错了哦

网友:
学笔记本就是要细心,           只要相信自己可以    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一起加油吧     你是哪里的 啊       在哪里学笔记本

网友(2013-05-15):
已经是去年的事情啦,今年应该变化很多啦

网友:
修笔记本要细心,耐心,慢慢学吧,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人生有无数个第一次~~~~~

网友(2013-07-10):
我就怕电容爆了会炸到眼睛,那就太划不来了,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F:
做BGA也是个技术活,火候很重要

网友:
真不容易啊,两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