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有关显卡黑屏

楼主(2012-08-15):
这个显卡插在主板上 能正常开机 不过是黑屏 想问一下高手 需要换哪个电路 最好能画出来

网友:
金手指檫了没有

网友:
如果檫了查供电和PCI—E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供电部分你找不到,那就测几个电容脚上的电压吧,报上来再说。

网友:
这个卡我修N块了,APW7065易坏,无供电的话换后基本可以修复了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 加焊核心基本事半功倍

网友:
我的是供电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