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这盘是电路板挂了吗???

楼主(2012-08-15):
希捷320G的硬盘,像是固件门的。型号:ST3320418AS    来我这时不认盘,放了很久最近有空拿出来挂上去认盘了,但是进不了系统和PE。认盘几分钟后重启又不认了。也就是时认时不认。在认盘的时候用MHDD扫描前面有些坏道,扫到0.2%的时候停了,重启有不认了,清零时快时慢的,也是清一阵子就停了,重启不认盘。最好一次用10版DM分了区,装了系统进系统后几分钟死机,重启提示S.M.A.R.T了,卡住不过。

不认盘时MHDD检测如下,BUSY不亮

检测到0.1%停了如下,像是认不到盘了:

请问:这盘时认时不认的,是否为判断为电路板的问题???

硬盘刷固件可不可以把板上BIOS取下用编程器来刷?

先谢谢

网友:
看看盘体转不转..如果转一般要用PC3000做.0....问题...如果不转..换板.

网友:
这应该是硬盘碟片的问题吧,没得救了

网友A:
清洁电路板与磁头组件之间的接触点,还有你这个盘,电路板没有问题,固件有可能有问题,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洁电路板与磁头组件之间的接触点,还有你这个盘,电路板没有问题,固件有可能有问题,需要专业工具。

谢谢!接触点我清洁了。请问盘的固件可以用编程器来写吗?固件是在电路板那的吗?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DM ......固件.在ROM ..控制.然后.到..硬盘..引导APP里面读取..地址..然后..再到.CERT..到.ATA...这些7-10的..全是这样...但你的是固件门..需要用软件来解的..因为你的G表出错..了.所以导致SMART表..有问题....修过硬盘的都知道的...

网友:
从事硬件维修的,一般很难理解硬盘维修,硬盘是个虚拟的东西,电路板坏了,一般会不转,不是像我们修笔记本,动不动就修电路板,固件是个更虚拟的东西,编程器还搞不了的,能搞我们还花好几万买PC3000干嘛

网友(2014-07-13):
PC3000要好几万阿,我了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