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维修

楼主(2012-08-15):
公共点短路    。。。。。  分别断开 各分组供电的节点  跟保险  发现断开CPU部分  不短路了拿下MOS馆还一样,最后一个一个的翘起电容发现CPU后面的上管电容短路了2个换上了裸板上电到0.15A自动重启  CPU供电无   其余的分组供电都有 查VRON  5v供电有 PGGOOD也正常  测MOS管  G极无波形  于是换芯片 换了一个还是涛声依旧    这种内带脚的芯片很难焊   焊了一次 电流上去了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结果是啥?

网友:
呵呵神仙贴,云里雾里的

网友:
真心没动你后面那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呵呵,焊功不好,与我差不多,QF的就是要的是你的水平,还有维修的经验,像你这样胡乱一搞,那估计要出大麻烦!

网友:
这种无脚的芯片还是计较难焊的